ACER 4738 网卡被雷击了个坑0.003不触发

楼主(2013-06-09):
网卡被雷击了个坑    不触发

网友:
1 拆了网卡就OK 了   2 网卡和南桥都挂

网友:
电流0.002轻触开关有一点动作   IO 无事

网友A:
换南桥  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南桥  换南桥

南桥造成不触发的概率有多少

网友:
这样谁都保证不了的 好好的查查电路吧,

网友:
我昨天修了台DELL的也是網卡有個洞,後來查到EC 聲卡 都壞了。才修好。

网友:
南桥换  无果 电源管理芯片还有问题郁闷‘’‘’‘’‘’‘’‘’‘’‘’‘’‘’‘’‘

网友:
网卡挂在南桥

网友B:
什么意思    多说些雷击的经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    多说些雷击的经验吗

网卡,网桥,南桥损坏机率高

网友D:
根据经验这是个悲剧,给客户说换板吧~

网友E:
没的说啦,查电路。IO给南桥的开机请求,复位RSMRST,南桥响应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经验这是个悲剧,给客户说换板吧~

真是有点心灰意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的说啦,查电路。IO给南桥的开机请求,复位RSMRST,南桥响应信号

IO 好像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网桥,南桥损坏机率高

真是雷击修复几率太低了   网卡换了不行南桥换了不行    IO无事声卡有短路

网友F:
你这个击的比较严重 一般换网卡 南桥 就好了  不好就要一个一个慢慢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击的比较严重 一般换网卡 南桥 就好了  不好就要一个一个慢慢查了!

有没有好点的维修思路     好经验大家分享     谢了‘’‘’‘’‘’‘’‘’‘’‘’‘’‘’‘’‘’‘’‘’‘’

网友:
你测一下不就行啦!测一下EC有没有发出rsmrst#的3.3V高电平,有没有发出PWRBTN#的高低高给南桥   南桥的RTC电路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