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A100N 无反应 求指教

楼主(2013-06-09):
小弟正在学习中,今天拿来一台三星的,插电没反应,上电测量,开关有3.3v,14v进到驱动板,跑到一个三个脚的管子,和台式机上的上下管一样,,我想应该是14v转5v的管子,没输出,一个脚接地了,我想问问各位大大们,这管子正常吗?如果是坏的,怎么替换?

网友:
你确定是那个管子坏了吗? 先用灯管测试下看能亮不,然后再换吧,换管看是P沟道还是N沟道的,不知道怎么测的去百度。

网友:
14V接的管子我没记错的话就是应该有输出的,不管开不开机,没输出就先重点看下吧,负载也别忘了啊

网友:
你说的是q802吧,他是背光升压开关管

网友:
ic600是5v产生电路

网友:
ic601是3.3v的变换电路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这个毛病的,很难弄得

网友:
连mcu都刷了,还是不好使啊,很郁闷,维修手册让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