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

楼主(2013-06-09):
主板供电,时钟正常,IDE和PCI都有复位电压,不跑码!BIOS的CS脚为高电平3.3V,BIOS的第2脚只有0.2V电压。这个BIOS是32脚的,它的第2脚上不是复位脚呀!

网友:
在线等,求思路.........

网友:
不跑码还是先看看cpu工作是否正常,不是先看bios

网友:
不跑吗 看看cpu有供电吗?

网友:
时钟复位都有了,CPU VCORE应该也有了,是什么板啊,是不是CPU啊,或者刷下BIOS试下。

网友:
按供电时钟复位一样样排除吧
不跑马的板要仔细检查啊

网友:
不跑码的不好修,不过你连关键测试点都找不到就坑爹了,还有,什么牌子的板,什么芯片组,最好说清楚,要不然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首先确定是不上外围设备引起得 比如电源 CPU 过后在查主版 插上负载 亮电压 CPU 供电正常不 上管 下管 或是CPU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短路没有 过后刷BIOS 用编程器刷 要记得备分哟

网友:
还有都是 南桥虚汗 换桥的话 都算呢吧 没有好的BGA是焊不好的 还要植株 麻烦 可以考虑换快版呢

网友:
你那芯片组是什么型号的 威盛 还是矽统 还是英伟达 还是INTEI原装的 不一样的芯片差电路不一样的 还有都是IO牌子 联洋 还是华邦 还是史希斯

网友:
AD 总线过来没有 就是南桥御CPU的 插上假负载亮一下

网友:
刷个bis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