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5670问题求助

楼主(2013-06-09):
一片蓝宝石5670 640SP GDDR5 512MB,原故障为:所有(我所知道的)供电正常,卡子各处温度正常,检不到核心,更换同型号BIOS,故障排除,不过有一怪现象,诊断卡代码循环老多次才能过,之后正常运行。
交给客户后,不到一个月,返回来还是原故障,这次更换BIOS无果。

网友:
代码循环很多次,我认为就是检测不到显卡芯片,也就是接触不好,你这片卡很可能核心虚焊,不过加焊这个卡还是小心把、

网友:
忘记说明了,加焊过,没有任何改变

网友(点评):
你都加焊过,可能就挂核心了,ATI显卡现在来说及少脱焊,,加焊就爆核心,ATI心片,本般比NV要弱很多,惊不起不到火候的加焊,,不要把任何卡比作95 86 85 76 73年来的卡,那一些是脱焊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