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9会不会坏掉,这个测量法,不懂,请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13-06-09):
描述是LM339N出问题了。你可以查一下LM339N的第六脚。看看POWER GOOD信号有没有
追问: 有
回答: 第九个脚是PG信号同向控制端电压是1.2V 在线阻值是11欧姆。第13脚是PG信号输出端电压是4V 在线阻值是3.6欧姆。你测测

我的电源刚好也是LM339第九脚无电压1.2V 第13脚也是无电压,找了很多有关无PG的贴子,都没法弄好,今天刚好看到上面有一个贴子测在线阻值是11欧姆,这个是要怎么测试,是短接绿地的时候测吗?还有是不是红笔接在LM339的9脚上,黑笔接地,然后数字万用表调到欧姆挡上测试?本人是新手的爱好者,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
LM339会有坏的;在线测阻值就是不把元器件取下来,直接在主板上测量;还有在线测阻值不能通电你接绿地是什么意思没搞明白?

网友:
LM339的工作电压为+5V,一般情况下坏得很少,主要是外围的小电容坏得多一些,仔细 查一下。

网友:
LM339极少坏。
我修过的电源中,只有一个雷击的长城坏了339,其它的电源,还没遇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