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20 只用电池开不机,插电源可以开机,拔电池可以工作,是哪里问题啊?

楼主(2013-06-09):
客户的一台T420 不插电源,本本不能开机。但是插上电源后可以开机能正常使用,拔掉电源,电池也能正常工作。由于自己不会修,送修了,结果说是南桥坏了,需要换桥。我感觉不是桥坏啊,求高手。桥坏有没有可能呢。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呵呵

网友:
充电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如果还是一样    那是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
感觉桥的问题很小啊,我怕越修越坏啊。

网友:
适配器能正常开机 说明主板上基本都是好的
电池开不了  你查查电池充放电电路、

网友:
根据我查阅资料,及朋友们的答复,我感觉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小啊。等待高手下定论。

网友:
充放电电路的问题,量量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这个是很明显。别人不想告诉你问题。 谈好价格让他修好就行了。不相信他的技术。换家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