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系统本地连接不在了

楼主(2013-06-09):
本地连接不在了,上不到网

网友:
看下是不是 网卡驱动没有装好    有没有认到网卡

网友A:
你笔记本上没有本地连接 又怎么可以上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笔记本上没有本地连接 又怎么可以上网呢

也是哈              那该怎么办哇

网友B:
你是搞维修的吗,晕。

网友:
打网卡驱动

网友:
先在设备管理器里看能不能找到网卡设备啊,看驱动是否打好了

网友C:
装个扩展版的驱动精灵就OK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搞维修的吗,晕。

差不多吧         不过还是初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个扩展版的驱动精灵就OK 了

哦       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