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显示器电源板求救

楼主(2013-06-09):
这板被雷P了,开关管的边上电阻给烧了,看不清图片中2个电阻的阻值,有知道的告诉一下,电源管理芯片是63A16P。

网友:
实在看不到组织,你看下接得芯片哪个脚,看看图纸这个脚应该多少V电 在根据不上电阻是多少V 然后自己算下改用多大的电阻!论坛里有专门算电阻的计算器,很好用得

网友:
不好整  用迅维广告上面的模块改   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直接吧它拿掉吧 改高压版快的狠

网友:
R109应该是栅极电阻一般在15欧左右,R141应该是源极电流反馈,电阻看图上好像是221(220欧),差不多吧,一般取值在几百到1K,仅供参考

网友:
一个是驱动开关管控制极,一个是电流检测反馈,一般都不大,我的做法是找个其它板,看看别的用多大,拆来装上一般都行,你这个雷P的,估计驱动IC也挂了,开关管也短路了吧,限流的0.几欧电阻也坏了吧

同意楼主

网友:
换功能模块吧,挺好用的,效果不错

网友:
雷打的 换板吧

网友:
下图纸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R141是220欧,R109是20欧。

网友:
你把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上你测下每个引脚  都符合电源管理芯片的各个定义  然后再判断这是哪个型号的电源管理芯片   至于开关管那个都无所谓引脚一样就可以用  希望这些可以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