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20不通电。

楼主(2013-06-09):
联想E520按开关键没反应。上迅维网查看了一下,说是通病D95280坏了。我量了一下。5V。3V都正常。待机电压有0。016和0。018跳变

         就发了一个D95280芯片和NPCE795GA0DX收来。换了D95280还是一样,待机电压只有0.02V。按开关键还是没反应。就也换了NPCE795GA0DX,上电还是一样待机只有0.02   按开关键没反应。那待机电压有0。020和0。019的变化。就是不通电

     不知是什么问题?我怀疑是的买的D95280是假的。网上说好多假贷。不知是不是还是D95280坏了。请教了!!!!

网友:
我来顶一下。希望能有人回答。加分罗

网友:
d95280   有很多假货哦

网友A:
很有可能你买的哪个d95280是伪劣产品

网友:
有人来解答一下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你买的哪个d95280是伪劣产品

我也感觉是卖到假贷。但是看起来是没用过的是新的。但卖家都是不包上机的?不知是不是假的,还是40元呀,太贵了

网友:
帮你顶  没遇到过

网友:
在那里可以卖到真贷的D95280呀,大伙告诉我一下好吧!!!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感觉是卖到假贷。但是看起来是没用过的是新的。但卖家都是不包上机的?不知是不是假的,还是40元呀, ...

我买的都是           70元啊

网友:
这芯片太多假的了

网友C(2013-07-19):
我买的是60一个的 ,保真  ,不用动别的地方就是这个芯片的问题,今天我还接到一台,换了就好。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买的时候应该多买一两个,这个芯片老贵了,而且是很多假货的!修理也难做啊!

网友:
我也有一台,买了,还没换

网友:
我去  这个机器插入适配器是没待机电压的 对么?如果有待机3v 5v该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是60一个的 ,保真  ,不用动别的地方就是这个芯片的问题,今天我还接到一台,换了就好。希望对你有帮 ...

e520正常情况下 插入适配器是没3v5v的对么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换了一个 D95280   按开关有反应了  但是屏不亮 ,一会又开不了了   是不是也是D95280  不行呀

网友:
d95280是伪劣产品

网友:
哎 现在的假货忒多  黑心商忒毒、

网友(2013-08-19):
再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这板子插入适配器瞬间应该有3-5V,待机下没有,你下个图纸按时序查下!不一定所有机器都是通病!!

网友:
我买了好几家的,试试看那家是真货。

网友(2013-10-17):
哎,我待机3.3V的有1.28V,应该、是芯片坏吧

网友:
支持!我也买到好多假货!都没心情换了!有的话给个消息!谢了

网友:
现在的芯片基本上都是打磨的

网友:
芯片还是买进口的好点,40元估计是假货。

网友:
还是D95280问题。

网友:
d95280这个好多假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