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华硕P5G41T-M LX3 PLUS主板 SLP3 不正常可通电

楼主(2013-06-09):
        遇到二修的华硕P5G41T-M LX3 PLUS主板,上家修理说是时钟芯片坏了,不能修,我接手后看到时钟芯片及周边有焊接过,时钟边松香环绕。

拿到手上,通电测试风扇正常转,供电也都正常,时钟没有工作,测试双二极管负端,CPU供电好的信号VRMPG是高电平,S_SLP_S3#的信号是低电平0.4伏,那时钟的双二极管的公共正端没有高电平,时钟是不工作的,断开SLP_S3#的这端,时钟可以工作,但主板还是不工作。跑SLP_S3#线路到南桥,经过一个1K的电阻后,有个822的排阻3.3伏供电上拉,断开1K的电阻测试南桥这端的电压为0.9伏。也是低电平,低电平就是代表睡眠了,就是不开启,但是整板已经通电,这个822的电阻用好的代换过,测试阻值正常。南桥已经换新,请高手帮忙告知这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点评):
查PQ4 PQ5,会不会是这给拉低0.4伏

网友:
还是看图纸清楚一点,0.9也不是低电平吧。0.6以下才是。

网友(点评):
兄弟,有图纸就好查多了,没有呀,0.9伏这个点是对于3.3伏的正常的电压来说是低电平。

网友:
换的桥是好的吗,或者桥做好了吗?

网友(点评):
南桥是全新的,确定没有问题,而且故障是一样。

网友:
那个是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其它供电正常?

网友:
南桥已经换新,主要的供电都已经正常。现在就是这路SLPS3部分的电压怎么会低,而不出高电平。没有图纸,不知道这路连接到哪里。

网友:
华硕板子出了名的难搞   都是坏些小零件

网友:
你可以去查查EPU的 EN信号正常的 的不 。这个板子 容易坏822小排阻/

网友(点评):
这些相关的排阻也是更换过,即使和它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换桥试下 SLPS3这个应该是跟南桥旁边的排阻相连的

排阻也是换了,确定换上去的排阻是好的。不知道这个信号还去了哪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