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P30T am2 主板CPU电压1.06V 开机跑C1 求老师指导

楼主(2013-06-09):
今天接到一块翔升P30T  现象 开机无显示器  目测桥旁 和内存供电旁 一共有四个 1000UF 6。3V的电容 在底下暴了。两了一下供电,均无,于是落铁400度 执行换了4个电容。换普通的,(原来是固态的) 换后 没上U 没上内存 上电 断开关针 测试各电压。测得内存供电 1.80V 桥供电 1.21 在肠管的S极测得,D极是1.79V   于是 上E3300 CPU 上内存  跑BO到C1 停了。。。上不上内存都是跑到C1停了。。。
测CPU电压1.06V  测得内存供电 1.80V 桥供电 1.21 在肠管的S极测得,D极是1.79V
是不是CPU供电不足???正常是1.35V??
会不会跟 北桥有关系? 请老师指点,谢谢!
上带灯CPU测试座,灯没发现异常。上带灯内存测试卡 灯没见异常,上电情况是:PG电压0,VTT电压为0,CPU到南桥的5个点电压为O。测试内存测试卡上的各主要电压,核心电压 1。8V, 时钟 0。68V ,系统总线3。3V, 供电 3。3V 数据新电压 1。28V

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补充内容 (2013-6-10 16:36):
结果:晕倒了。。原来是不支持那么高的CPU原来顾客说是上E2160的CPU,94芯片的 原BIOS不支持E3300,我上赛扬D的CPU 就可以点亮了 也找不到最新的BIOS刷,不理了。知道是什么问题就OK了。

网友:
结果:晕倒了。。原来是不支持那么高的CPU原来顾客说是上E2160的CPU,94芯片的 原BIOS不支持E3300,我上赛扬D的CPU 就可以点亮了 也找不到最新的BIOS刷,不理了。知道是什么问题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