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版苹果4摔后3无了 图中地方裂开了,麻烦各位大侠帮忙看下

楼主(2013-06-09):
如图中所示,好像是个电感,上面有铜丝。。裂开了 是这个的原因吗 还是通讯CPU虚焊呢,
热风枪吹这个芯片的话温度多高合适呢?

网友:
红色线画出来的原件分成两层了,一部分在主板上是锡焊在上面的,另一部分是从中间裂开的一部分。有细铜丝在上面    三无是这个原件的原因吗?

网友:
就是上述图纸中的L92RF 知道的大侠解释下  谢谢了

网友:
自己拆过几次,不过最后一次拆机却出问题了。那个主板两面的芯片都比较多,而且特别小。不建议自己加焊。

网友:
你这个先把电感焊好,看下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后上电看下电压。摔成这样估计CPU通讯字库也费尽了。

网友A:
看图纸应该这个跟3无信号有直接关系,但这个没有是能开机的。还有摔过的机子,反面的天线信号放大选择的IC很容易脱焊,有的甚至是直接屏蔽罩一拆IC就掉出来了。希望有帮助

网友:
裂的那是电感

网友:
先换个电感试试  字库有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B:
那种电感本身不是密封的吧,我有个苹果机,摔了也以为是那个电感坏呢

网友C:
三无机一般为基带CPU和字库问题。先把线圈换一个试试。。不行重做基带CPU和字库(即线圈旁的两个大IC),一般摔过的机子重做就可以,再不行就换

网友D:
一般摔过的机子修好的机会很少。

网友E:
重做通讯CPU 和字库就能好呀

网友:
呵呵  就是  屏蔽罩下来 直接出来了  最末端SKY的一芯片 怎么焊上呢  买什么样的热风枪好呢??电感的话量了下是通的 应该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种电感本身不是密封的吧,我有个苹果机,摔了也以为是那个电感坏呢

呵呵 不是封闭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无机一般为基带CPU和字库问题。先把线圈换一个试试。。不行重做基带CPU和字库(即线圈旁的两个大IC),一 ...

我看了下 那个SKY的芯片掉下来了 问题是怎么焊啊 呵呵  可以开机 别的什么都好 就是三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摔过的机子修好的机会很少。

嗯   现在当TOUCH呢  试着修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应该这个跟3无信号有直接关系,但这个没有是能开机的。还有摔过的机子,反面的天线信号放大选择的I ...

嗯  就是脱落了个 芯片  请问焊的话买个热风枪能搞定吧  我看周围元件多 怎么吹?在小原件上面放助焊膏吗?还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做通讯CPU 和字库就能好呀

需要取下来还是直接补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