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O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3-06-09):
接到一台联想型号为Z470,广达代工。刚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03变成0。10又变成0。09,按下开关不触发。先查3,5V,有。接下来再查南桥6个条件,发现没有南桥没有VCCSUS3_3,对着图纸查到是由下面这个电路经PQ90,PQ96转换而来的,发现这两个场管的G极没电压,再查15V经1M欧电阻到G极,测电阻一端有15V,一端只有3.5V,这明显不对啊,又没负载,经过一番折腾,换了一个100欧姆的电阻,终于好了。
待机电流到0。03,不触发,查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啊,接下来再查BIOS,直接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不触发
再查开关,适配器检测信号都正常,
查到RSMRST时为低电平不正常。刚好是在最边上的一个脚,排查了一下。
换了个EC,待机电流变成0。009,终于可以触发了,亮机~~~虽然是很简单的问题,但还是挺开心~~

网友:
图文并茂,技术流

网友:
刚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03变成0。10又变成0。09        发现南桥没有VCCSUS3_3        换了一个100欧姆的电阻,终于好了  待机电流到0。03,不触发        VCCSUS3_3没有供到南桥电源的电流怎么比VCCSUS3_3供向南桥的电流要大    为什么呢?

网友:
不错    怎么VCCSUS3_3没出来   电流那么大呢?   这个没看懂

网友:
没看懂维修过程

网友:
楼主发的有点矛盾,解释方式不对,不过机器是修好了,就是图跟说的问题不没有连上。前面是文章,后面是图片,让人看的矛盾。

网友A:
  标示请解释下 六大条件 新手不懂

网友:
直接换 ec  不用考虑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示请解释下 六大条件 新手不懂

触发的六大条件:供电  时钟 复位  设配器检测   休眠   BIOS

网友:
思路是明确的,描述的不是很清晰,不过已经很牛了。

网友:
技术已经很牛了。,,学习中

网友:
是不是直接换个EC就好了啊,那个电阻是咋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