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闪屏

楼主(2013-06-09):
一台三星T220闪屏,拔掉按键板用一整天都不闪,以为是按键问题,把按键板上所有开关都换了新的还是闪,这个机器的按键板是从开关机触摸板上接过来的,而触摸板的连接线是连接到高压一体板上,不是直接连到驱动板上。现在不知道到底什么问题,无从下手了,按键板?触摸板?驱动板?高压一体板?望能有人能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
可以的话,用另外一块屏试试,先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如果不是屏的问题,别的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
开关的触摸板坏了 触摸板上有芯片的  换触摸板

网友:
要是你说的这个情况是要把电源开关那块的板子一起换掉的,那里面是有个集成电路的,可不光是个开关的啊

网友:
这种情况会不会是驱动板的问题?我怕发了触摸板回来换了还是不行,驱动板和触摸板哪个的问题可能性大点?

网友:
这种机器没修过。。。不过你去看看这个帖子。。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里面怎么跑电路说的挺 明白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84051

网友:
保险点的做法是:先用点屏套件点下。

据我据知其通病是触摸板或按键板

网友:
高压一体板

网友:
这种机器没修过。。。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58766

网友:
这个机器坏触摸按键多,电源板上纯粹是接线不关事的。换掉触摸按键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