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560怪问题

楼主(2013-06-09):
神舟A560,i7CPU,HM65桥,独显,广达代工。故障为触发不加电,待机0.005A,触发0.019A左右,检测MAINON没出来,SUSON,SUSC#,SUSB#都出来了。EC换了还一样不出MAINON,后来风枪吹下桥就可以加上电,冷了又不出MAINON了。加焊了桥还是一样冷了就不行。现在就是只要桥那边有点温度都可以加电,放冷了就不行,无头绪了,求高手分析

网友:
换桥可以好

网友:
应该是桥的 RTC_RST# 部分有问题吧

网友:
昨天刚刚修的一台,直接植球,加焊不行。

网友:
桥的问题 先丛植下桥 不行再换  应该重置会好的

网友:
谢谢各位,重植可以了,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装完系统独显打叹号了,打了好几次驱动都不行,先打集显再打独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