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上的散热器怎么去除

楼主(2013-06-09):
今天遇到一个BGA虚焊,可BGA上面有散热器,还粘得很死,不知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去除散热器,还是直接这样就加焊,各位有没有好的办法,请教中

网友:
用热风枪加热,一边加热一边活动散热器,就不那么费力了

网友:
用刀片从下面翘  实在不行用风枪

网友:
加热就拿下来了。

网友:
风枪加热  很容易拿下来的

网友:
热风枪吹,比吹芯片的温度稍高点,边吹边用镊子翘,吹时间的时间不要过长,否则连芯片一起吹下了。

网友:
小心操作啊

网友:
主要是大约要用几度来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