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RV410 版号ba41-01327a BIOS

楼主(2013-06-09):
求三星RV410 版号ba41-01327a  BIOS   机器雷击,被一修哥给修待机和BIOS去了,还把待机3.3V上管控制给搞断了,烧了好几个南桥啊。EC,南桥,网卡都换了,现在机器装上EC就不出待机。不装就正常,猜想有可能是BIOS问题了吧。有的兄弟发份吧!!谢谢

网友:
遇到三星机器BIOS芯片拆掉的,现象是有个指示灯会快速的闪烁,貌似待机电流还是有,只是不触发。你说的待机没有,是电流没有还是3VS没有了呢?

网友:
待机电流有0.012的,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3 5V有的,待机电压没有。 BIOS芯片没有被拆掉,只是看他动过,想刷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