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快来看看Y450装显卡驱动不进桌面

楼主(2013-06-09):
前天收一客户机器说是要换外壳,和客户说过两天来取,今天外壳到货给人换上,结果出问题了,装好机器不能进桌面只能是活见鬼以为系统坏了,于是重做系统,但是问题不是这样的,系统装了好几次也换了好几个系统都是不行于是开始用纯净版,未安装驱动进了之后先打上显卡驱动于是重启,结果故障又出现了,一想会不会是显卡问题,但是还没有拆想请前辈帮忙分析下。

网友:
帮帮忙啊各位新手

网友A:
你刚拿来的时候都没有先开机试试么?要是本来就是有问题的说是要换壳故意想坑你的呢?

网友B:
刚拿来是什么故障啊  现在又是什么故障啊  说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拿来是什么故障啊  现在又是什么故障啊  说详细点

拿过来是好的我还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刚拿来的时候都没有先开机试试么?要是本来就是有问题的说是要换壳故意想坑你的呢?

拿过来是好用的

网友:
去官网下个显卡驱动

网友:
那个驱动要去官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