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不开机

楼主(2013-06-09):
待机0.17,不正常,拆开测待机3,5V都没,并且待机芯片都发烫,测输出没短路,发芯片回来明天再搞

网友:
R428的机器,这个问题你确定不要在论坛里先多逛一下先吗?

网友:
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缺电压也会导致芯片发烫,如果工作条件满足了,抓PWM波形,没有的话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就硬盘后面的电容知路了,拆了蕊片就不烫了,3 5V正常了,能开机了,待机0.01,按开机健0.03,停个好几秒,电流再上到0.38,一直卡在0.38不动,我在论坛看了一下,有换IBM好的,我也换了一个,结果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搞了,求大侠帮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小弟先谢了

网友:
南桥后面的通病, 通病那排第一个电容没有3.3v换掉就可以了 修过好多了

网友:
南桥背面硬盘下面黑纸里面  有个电容去掉就好了  这是通病,多逛逛坛子,你就知道了

网友:
电流到0.38A ,你看看CPU供电正常么?

网友:
南桥后面的两个电容都去掉试过不行,换了两个也一样,开机总是要停几秒电流才上到0.
38,CPU供电有0.9左右,用示波器测PWM有波,但不是持续的

网友:
一般这机器没修过的,待机高就是那个通病的,硬盘贴纸那里电容烧糊了

网友:
这机不用说,把硬盘添纸撒开,南桥背面有个电容拆了就好啊!打打表,一量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