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电源通用模块改完后电压升高

楼主(2013-06-09):
按照小林老师的方法。。改完后。。测量后级。。本该5v的。。实测16v,,,15v的。。实测25v。。不知道哪儿的问题。。

网友:
我个人的想法,可能就是原先电源部分的反馈电路就有问题!

网友:
改通用电路的前提条件就是稳压反馈电路正常!

网友:
请把你的接线图拍个相片发上来,让呀林老师或者液晶覃老师帮看一下是不是那错了。

网友:
感觉应该是反馈电路不正常或者白线接错了吧,如果方便的话拍正反面的图上来看看,或者直接和我联系18823306612,千万别上负载,电源稳定后再上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搞定了。。呵呵。。是光耦出问题了。。以为这个东西不坏呢。。经验主义害死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