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有背光没显示

楼主(2013-06-09):
今天接了一台HP的V3000,有背光没显示,拆机看了显卡没动过,芯片的日期是1003..这个应该是改良版的了吧,10年第3周的,但上面的NVIDIA是实心的,原厂的不会也用打磨芯片吧..10年的芯片是不是显卡不会那么容易出问题..这个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看电流跑多少啊?显卡的概率大

网友:
改良显卡 也分便宜  和贵  好和差

网友:
直接干就好了

网友:
谢谢,刚才把边上的胶纸撕开看了下,显卡做过的,应该是返厂做的,红胶都点上了,胶纸撕开看到有些旧的残留胶纸,要不真看不出是换过的..明天再看一下..

网友:
怎么该是显卡坏吧  加焊一下 我以前修过一台V3000电流跑到0.09就跑不上去 于是这机器有显卡门 拆机加焊显卡后电流就可以跑到亮了  呵呵  不知道你的那个电流跑到多少? 你好我是个新手  有机会加我QQ596743528

网友:
呵呵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这机子我修过,不先换屏试下,外接一下,然扣直接重新置球,不要干,干了也白干。

网友:
看一下屏线吧,与显存

网友:
改良的显卡出问题的也有,遇到过,只不过很少而已!

网友:
DV3000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的呢。   直接加焊吧  不行的话, 换改良版的显卡。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不是说升级版的就肯定没有问题了

网友:
显卡 问题。。。

网友:
不是屏就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