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开机无黑屏,按大小写键灯有反应

楼主(2013-06-09):
苹果A1278   板号:K24 单桥MCP79
开机无黑屏,按大小写键灯有反应
拆开检查发现屏接口旁的白色保险烧断了,一边是接到屏线接口有27V,另一边对地短路
屏数据线3组供电正常,平时比较少修苹果机,不熟悉,跑线也不容易,短路那边不知道跑哪去了
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点评):
兄台,你说的屏接口附近的那个白色的不是保险而是电容,请仔细观点位图纸确认后在维修

网友:
找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
论坛有图纸和点位,自己下

网友:
用用烧鸡法呗

网友:
大小写灯能亮说明主板正常工作了,屏不显示,是27V升压有问题仔细看看

网友:
知道短路就跑跑 看 是哪里短路

网友:
这货你要配图纸跟点位,才能方便解决!

网友:
就是到了那个BGA! 我就是修苹果!

网友A:
27v 是 背光LED  供电  如果那是保修 断了就不正常    跟 斜桥没关系吧   我修过这机子三台了 都是斜桥虚焊 有两天直接换斜桥  有一台 焊下就OK 了

网友:
我建议你 仔细看看主板  保修烧了  键盘灯 能切换   在仔细看看屏是  暗屏不  是暗屏就好修了

网友:
实在不行  直接飞线  27V 直供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27v 是 背光LED  供电  如果那是保修 断了就不正常    跟 斜桥没关系吧   我修过这机子三台了 都是斜桥虚焊 ...

打字 错了   保修  是保险     两天 是 两台

网友:
先折断,排除短路,再外拉一个相应电压上去,如能点亮问题不就很明显了不?

网友:
现在量到MCP79有两个电容完全短路的,应该不正常的吧?

网友B:
要是暗屏的话 有个12V的保险可能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暗屏的话 有个12V的保险可能坏了

在什么位置的

网友:
先排除短路,不好排除的话先换个保险试试

网友:
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烧保险,前面或后面的负载肯定还有短路,用加电法烧呗

网友:
保险 哪有一断对地短路了另一段还有27V电压的,你这个开机后数字灯能亮应该已经过自检了,可能是显卡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什么位置的

你有点图没啊 好像是F9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