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源缺相 怎么修?

楼主(2013-06-10):
2片主板 一片映泰P43B-A7 是三相电源 现在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经常死机 经检查发现3个cpu供电电感有2个高温 有个一直没温度 用万用表检测电感压降 发现其中一相确实没工作 检查电源芯片到上下管的mos是通的 mos是好的 现在除了电源芯片和电感没换 其他的都正常 是不是该断定电源芯片坏了?手上没有芯片啊 不能确定 不可能是电感坏吧 这么大的铜丝应该烧不断啊 求高手

网友:
另外一片V星P43-NEO3 也是4相电源只有3相工作 mos正常 这个有驱动ic 现在是没驱动IC和电源ic 不能确定是什么坏了

网友:
第一片 映泰是up6206ak的电源芯片 是不是判断芯片坏了?

网友:
求各位大神 帮忙分析下

网友:
第一片应该是MOS管有不良的,可以全部代换测试,既然有供电输出芯片肯定是没问题的,V星P43-NEO3有一项供电没工作,查查MOS管G极有无电压,到芯片之间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