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上电到1.8不亮机

楼主(2013-06-10):
接一台HP CQ40的机子,AMD 独立的,上是到1.6-1.8之前,然后停在1.8,过一会儿上到2.0然事又掉到1.8,不亮机,显卡和桥都做过,没过CPU,大家估计是什么问题?
cpu
显卡

网友:
刷过BIOS吗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亮了,外接是否亮?

网友:
这个电流早就应该亮机了,估计还是桥和显卡没做好,重做看看

网友:
看这个 表的电流 机器自检过了。你可以在检查下 拆掉网卡 或者 更换IO芯片

网友:
换过CPU试过没有?
可以参考以下贴子的维修经验,应该有你需要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5252-1-1.html

网友:
这种现象 CPU的问题也有。

网友:
北桥 cpu bios

网友:
应该 是 显卡 没 过。AMD的 电流 偏 高。要 到 2点多 才 亮机。建议 换 一 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