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5A 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3-06-10):
         清华同方K45A  版本TY640  不触发,待机电流0.01A  MAX8744 有3.3V 5V待机,按下开关后待机3.3V 5V就没有了,开关处的3.3V 变为20V. 瞬间插在USB上的鼠标灯会闪一下,主板上的指示灯可不亮,此板无短路,板子已经查了几个小时了,么查到故障点,求助维修思路。

网友:
这个待机正常,先查KBC的几个关键点是否到位,还有充电电路的关键点是否正常。很明显是保护了。

网友:
像是有短路,在查下看看

网友:
保护了,用示波器测试瞬间的各个芯片的波形。

网友:
查触发条件 IO  南桥 BIOS

网友:
量各个电感的对敌阻值

网友:
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着,好像保护了一样。

网友:
兄弟,问题解决了吗?

我这也是同样的情况,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问题是解决了,发到别处搞好的,也不知道那的故障。

网友:
开机电路没问题,问题还是出在供电电路中的短路,或轻微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