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源缺相 怎么修?

楼主(2013-06-10):
一片映泰P43B-A7 是三相电源 现在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经常死机 经检查发现3个cpu供电电感有2个高温 有个一直没温度 用万用表检测电感压降 发现其中一相确实没工作 检查电源芯片到上下管的mos是通的 mos是好的 现在除了电源芯片和电感没换 其他的都正常 是不是该断定电源芯片坏了?手上没有芯片啊 不能确定 不可能是电感坏吧 这么大的铜丝应该烧不断啊 求高手

网友:
另外一片V星P43-NEO3 也是4相电源只有3相工作 mos正常 这个有驱动ic 现在是没驱动IC和电源ic 不能确定是什么坏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8821-1-1.html

网友:
映泰是up6206ak的电源芯片 是不是判断芯片坏了?

网友:
刚刚测了 供电芯片到mos上管的电压明显偏低 其他两相在2.3-2.4v这个上管部分才1.1v左右 应该判断是供电芯片坏了吧?

网友:
测下g级电压对比一下,如相同则mos管坏

网友A:
用老示波器测量不工作的那组管的上下管G级有没有波形,至于那个电感嘛,用万用表一量就知道是好是坏了

网友:
mos确定是好的 因为上下管都代换过了 G极电压还是低 已经排除其他地方问题  估计是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老示波器测量不工作的那组管的上下管G级有没有波形,至于那个电感嘛,用万用表一量就知道是好是坏了

示波器没习惯用 一会试试 不过电压偏低很多应该是芯片问题了 mos都代换了的 周围的电阻都检查了正常的

网友:
陷入困境了 在好的主板上拆了一片UP6206ak 还是涛声依旧 把换下来的换好主板去 也是好的 郁闷了

网友:
这相电源除了电感没换 其他都换了 由于电感是并联的 所以不好测 现在准备吹下来看看了 奇怪啊

网友:
我晕死了 终于找到原因了 原来是这主板内部有关闭一相电源啊!!! 清空bios后就默认关闭一相 只有2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