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ST80G硬盘,MHDD只能扫前面四五行就停了,再扫,更少, ...
一个ST80G硬盘,MHDD只能扫前面四五行就停了,再扫,更少,求助.

楼主(2013-06-10):
如题所示,用MHDD看板信息,正常,扫一遍只能扫前面七八行,扫第二遍,能扫到前面三四行,再扫,更少,直至不让扫了.
求助,盼指点.
硬盘

网友:
我遇到很多,换数据线搞定。。。。

网友:
硬盘是没有问题的,换SATA线就搞定了、。。。

网友:
换SATA数据线没有用,也就是与数据线无关。
再顶,盼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你分区做系统试下呀,好用就不用管了呗,ERASE一下,出什么呀,能擦吗

网友:
上PC3000吧,花点血本下去

网友:
只能用PC3000维修了,也有可能是磁头问题。如果扫出来的坏道图形,很有规律,就是磁头坏了。

网友:
不知道换电脑试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