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 奇葩掉电 快来看看 出出主意

楼主(2013-06-10):
收到一个同行的HP6535s  不管是插了电池还是没插电池(用电池可以开机的) 不管是插了适配器还是没插适配器   你要你拍一下电脑 就掉电了  同时电源接口的灯会亮一下  再按开机 可以开机 再拍一下就又掉电了 开始以为是电源接口接触不良 可是我想了想 没适配器供电了不是有电池会继续供电吗 怎么会掉电呢       可能是当你拍一下 导致哪里虚焊 接触不良 不过这样我怎么去测量啊  就那一瞬间的事情 chinafix.com.cn迅维网_6535s

网友:
一般是主板空焊了。这个主板CPU座空焊的比较多

网友:
没见过这种现象   楼主解决了不

网友:
我有块6535S的主板也是还没有修好!待机芯片的3v5v没有给修出来!
你这么一拍是不是拍到硬盘了?到时掉电的!

网友:
解决了!这机器别人以前修过的  pc卡槽那里的绝缘纸没放  搞的一拍  槽跟下面的电容短路了  保护    之后又不短路了可以继续开机  下面贴些高温胶带  解决 !同行的  没多少钱     你们同行这样的可以收多少钱

网友(点评):
能分析到这个故障,一定花不少时间了吧? 一开始没想到主板问题直接想绝缘问题?

网友:
呵呵,,和我上遇到的问题一样的,弄的我折腾了2小时了,

网友:
CPU供电附件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看来搞维修细心是很必要的

网友:
能分析到这个故障,一定花不少时间了吧?  一开始没想到主板问题直接想绝缘问题?

网友:
花了两小时  其中忘了插touchpad线 又重新装了一边  故障排除花了一小时多

网友:
这样的故障处理起来确实是蛮麻烦的,楼主细心啊,赞一个,拆开了之后单板不装不会掉了,想到了绝缘,呵呵

网友:
这个多半觉得 自己很牛 经常犯的小失误 TBM 的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