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650不通电

楼主(2013-06-10):
手上一台得实DS-650针打印机。现象不通电。
拆开,测得两路输出,一路38V正常。另一路只有3.6V。,以前没修过这型号的打印机,看线为红色的,这输出应该是不正常的,应该是5V才对,查得输出原件为。050RDA1.一个4脚稳压IC。测得输入有6.8V左右。网上查不到这芯片的资料,求懂的朋友指点下,是不是这稳压器坏了。
附张图片

网友:
打印机的5V,应该也是天关电源产生啊,也是主供电,不应该线性转换啊,先查开关几路输出都正常不?

网友(点评):
只有一个开关电源,输出是38V的。另一个就是这线性稳压器了。出来是3.6V

网友:
那你的输入的6.8v是哪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