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怪问题?

楼主(2013-06-10):
今早上接到一台清华同方的本本,客户说USB一个都用不了。初步观察有一个USB口坏了,通电待机0.09偏高,于是拆机,裸板通电待机一样南桥发烫,于是更换USB和HM55后,待机0.02正常,开机显示正常,装机测试鼠标能用,U盘用不了,拆机量得USB口5V正常,中间两数据点和5V对地阻值也正常,于是加焊HM55,涛声依旧,还是鼠标能用,U盘不能用,请问哪位大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指教一下小弟。

补充内容 (2013-6-17 10:41):
并且进系统后,有那种检测到U口拔插硬件后的声音,反复不停的响。

补充内容 (2013-6-18 12:36):
刷桥BIOS后,在BIOS里可以发现U盘可以进PE,结果进系统后不认U盘,关机后进BIOS又发现不了U盘。现在无语了

网友A:
加下南桥试试

网友:
进BIOS里面能不能发现优盘呢?换个优盘试试。

网友B:
换个U盘,读卡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U盘,读卡器试试

换了好几个了,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下南桥试试

南桥是换的,也加过焊,不行。

网友:
先确定驱动打全了,         如果不行,摘掉HM55,从做或者换新

网友:
建议刷BIOS,从装系统

网友C:
好了没 你换个管子 供电管试下了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问题呢?

网友:
没有碰到过,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D: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好了没 你换个管子 供电管试下了

供电没问题也要换吗,四个U口都是那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bios的问题。

没试过,不知道。

网友:
5v电压带不起负载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吧,重做一个系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供电没问题也要换吗,四个U口都是那样的。

4个那应该不是 你考虑下系统 要不然 我觉得还是南桥问题

网友:
按理说供电不足的话 移动硬盘用不了 不至于U盘用不了 你还是看看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发现新硬件 排除下系统 再考虑硬件

网友:
重值南桥看下

网友:
鼠标能用。u盘不能用.我遇到过。如果装了驱动精灵把它删除。或者把它的即插即用服务关闭。

网友:
USB口限流芯片换一个看下子

网友:
更换个南桥,南桥的几率还是大点,鼠标能用,按道理U盘不会用不了的!

网友:
应该不至于啊。。。。

网友:
换全新南桥试试

网友:
应该是USB供电问题  有时候你单独测供电正常 只要一插U盘供电就变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bios的问题。

EC BIOS 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bios的问题。

是EC BIOS 还是桥 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EC BIOS 还是桥 bios。

南桥bios可能性较大。

网友F:
最不好弄的就是这种问题,彻底坏了也就好修了。供电问题的可能性大,插上u盘测测电压吧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稳?

网友G:
换了桥了 刷下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bios可能性较大。

刷桥BIOS后,在BIOS里可以发现U盘可以进PE,结果进系统后不认U盘,关机后进BIOS又发现不了U盘。现在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了桥了 刷下BIOS吧

刷桥BIOS后,在BIOS里可以发现U盘可以进PE,结果进系统后不认U盘,关机后进BIOS又发现不了U盘。现在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不好弄的就是这种问题,彻底坏了也就好修了。供电问题的可能性大,插上u盘测测电压吧

应该不是供电问题。刷BIOS好过一次,又坏了。

网友:
换桥看看吧    没遇到过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