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0):
一只12v/5a全汉电源适配器,型号:FSP060-1AD101C.这个电源做工精良。但也会生病.这个是没有12V输出.查出PWM贴片炸裂看不出型号。其它坏件有开关管11N60C3.电阻R9(0.3欧)整流管D8P722L.现请教各位谁知该IC的型号请告诉一下,或者可用那些型号的IC直接代换。谢谢!
电源

网友:
跑一下线路,看芯片脚位情况,再慢慢找相同的。最好拍个清晰的图片正反面都拍。

网友:
这个最好是上图才比较好分析!估计单管正激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