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之喜新厌旧......

楼主(2013-06-10):
新手报到帖~~~
      某台电脑,winxp忽然无法正常启动,出现winxp logo之后假死机(键盘可用,光标一直闪烁),重做系统故障依旧,更换硬盘,故障解决——但是故障硬盘拿到其他电脑上毫无问题。将故障硬盘重新装回,开始替换法查找,当更换到内存时故障排除。但是故障内存条拿到其他电脑上,仍然毫无问题。
      又一台电脑,winxp启动后在欢迎界面死机,重新做系统故障依旧,更换内存故障依旧,更换硬盘故障解决,故障硬盘拿到另一相同主板上,立刻启动毫无问题。
      再一台电脑,CMOS自检正常后就黑屏,重做系统故障依旧,更换显卡后故障排除,而故障显卡拿到其他电脑上则完全正常。
       ........在不同主板,不同硬件之间出现了多次此类故障,本虾米说不清为什么,请大神指导.....

网友:
SATA之嫉恶如仇

      同事的电脑想装一个360卫士,我就给了他个U盘,告诉他运行里面的360setup就可以了,他告诉我安装成功了,但是360不工作,我说那我给你重新做下系统。重做系统安装360后,360运行一下后马上自动退出,更换多个版本的windows还是如此,将硬盘撞到其他电脑上OK,将其他硬盘装上也OK,唯独同事的主板不叫其硬盘安装360,哎~~~~看来360很不得人心啊......
      华硕某主板,连接一SATA硬盘和一IDE硬盘,使用中SATA硬盘常常发出嘎嘎嘎的响声,动不动就将硬盘挂起(开机时硬盘磁头不能复位,而且BIOS中也检测不到硬盘),将该硬盘拆到其他电脑上,则完全正常,硬盘测试也无任何问题,再将硬盘装回华硕主板,又能工作了。但是几天后,又出现硬盘挂起,只好再拿到其他主板上开机复位,反复多次后的一次,将IDE硬盘拆下,发现SATA硬盘没有嘎嘎嘎的响声了,而且再也不出现挂起现象了.......看来无论什么落后了都不招人喜欢啊.....

网友A:
SATA之我行我素......

        某电脑winxp崩溃,由于分区太多且C区太小,就重新分区安装系统,重启后竟然说找不到系统,进入PE查看发现分区毫无变化,再次分区、安装....故障依旧,将硬盘拿到其他电脑上分区安装则OK,将别的硬盘安装在该电脑上也OK,好吧好吧,你坚持你有理......
        另一电脑,故障基本同上,但是更加甚之,那就是C区只让划分为15G,其余的必须在一个区内,哎448G的大分区啊,开始我尝试着220G一个区,分区后发现剩余空间还是448,继续分区......当我分到第10个逻辑分区的时候,剩余空间依然是448G,这样算来这个500G的硬盘,竟然有了2663G的空间(晕死~~~),开机当然还是不能引导了.....当时手头没有其他硬盘了,只好听这固执的SATA,将分区划为15G+448G,GHOST后开机,一切OK。

网友B:
上面的问题我也遇到过,重格硬盘后,再装系统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问题我也遇到过,重格硬盘后,再装系统就OK了

分区都重新分了无数遍了~~~何况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问题我也遇到过,重格硬盘后,再装系统就OK了

我甚至用MBR fix 工具 和 SFDISK 都动用了,还是一样

网友:
哎遇到这种问题  火就来了 说给师傅听 他又不信 然后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你

网友:
STAT的数据线性能异常也会有如此现象的。

网友:
再有,电源性能降低,带着能力不足也会如此的。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
看各位高人的,新手,系统做得不是很多。

网友:
终于解决所有问题了

引用 网友A:
某电脑winxp崩溃,由于分区太多且C区太小,就重新分区安装系统,重启后竟然说找不到系统,进入PE查 ...

对于前面出现的故障,高人 tsfler 说的有理啊——系统做的不是很多......

最近(有一个月了)又碰到了上面的现象,一是就是不从硬盘启动,二是就不让360运行,大神们有的说电源问题、有的说SATA线问题、有的说BIOS设置问题......大神们的水平很高,但就是有时候懒得鸟我们这些小白,除了偶尔的善心之外,大多就是应付和戏弄了......

好了,还是说我是如何解决的吧——当然,我不明白怎其中的细节,就连方法也是无意间发现的,此方法适用于一切“系统不能从硬盘正常启动的故障”(当然,硬盘损坏例外......我可是用最笨的办法辛苦了很久很久:差不多一个月,每天都在搞啊,才发现的啊,大神们可以飘过,咱们小白们难道不能给些安慰么?)

————方法就是用 winXP 的 系统安装光盘 (不是PE系统GHOST的那种),重新分区、格式化之后,任何windows启动时【黑屏、挑硬盘、挑内存、挑显卡】的现象,立马OK。
————若是你有时间 用FDISK在MS-DOS 6.0/7.0 下手工分区,效果更佳(500G的硬盘分成四个区的时间,5555,只要你年轻,一定可以完成的!)。

网友:
55555,为什么我辛苦写的帖子,一刷新就没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问题我也遇到过,重格硬盘后,再装系统就OK了

华硕某主板,连接一SATA硬盘和一IDE硬盘,使用中SATA硬盘常常发出嘎嘎嘎的响声,动不动就将硬盘挂起(开机时硬盘磁头不能复位,而且BIOS中也检测不到硬盘),将该硬盘拆到其他电脑上,则完全正常,硬盘测试也无任何问题,再将硬盘装回华硕主板,又能工作了。但是几天后,又出现硬盘挂起,只好再拿到其他主板上开机复位,反复多次后的一次,将IDE硬盘拆下,发现SATA硬盘没有嘎嘎嘎的响声了,而且再也不出现挂起现象了.......看来无论什么落后了都不招人喜欢啊.....

从现象来看,很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供电不足...

网友(点评):
大神,问题已经彻底解决的,和硬件无关啊,只要用 winxp的原装安装光盘 格式化 一次,就彻底解决了!!!!!!

网友:
故障之全部解决.......

刚才的帖子,一刷新忽然就没了,难道是大神们觉得小白们的辛苦太幼稚,而斩掉的....???

好吧,好吧,大神们可以飘过.....这个原创只是小白们的彼此帮扶,免得再被说系统做的太少........

前面提到的那些故障,大神们有的说是电源、有的说是SATA线、有的说是BIOS....等等等等,可是本小白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用最原始的方法验证了,只是和硬盘引导有关,与任何硬件无关。
(众小白同行啊,差不多一个月,每天用不同的方法和系统分区格式安装一块硬盘,很辛苦的啊,给些安慰吧....)

一个月前,有两块硬盘,一块就是说没有发现引导区,另一个就是不让运行360,将近一个月的笨鸟方法,终于解决了,验证了本方法是很 神 的!

————用winxp的系统安装光盘【看清楚了,不是PE,而是DOS下的setup.exe运行】,进行分区格式化,一切【由winXP引导而引起的黑屏、挑硬件、挑软件】的故障,立马OK!
   (本小白发现,winxp安装文件的分区,总会剩余8M的空间,和MS-DOS6.0/7.0下的FDISK一样,但是区别于一切PM、DG、GHOST等分区软件,也许这就是原因吧,和其他硬件无关,和病毒无关,就连MBR修复工具都无法解决)

网友:
内存供电   试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