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3-06-10):
笔记本 AC电源适器(19V)
请教一下,它输出三条线,多一条它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接地,用处不大,因为我们的线路没有接地线。除非你加装一条

网友:
hp的笔记本有一条适配器检测线

网友:
有的是用来检测的,必须要用原装适配器才能开机。

网友:
应该是接地

网友:
一般检测不都是有充电芯片来检测适配器吗多一跟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

网友:
不是接地。。。。。。。。。。。

网友A:
用来检测适配器型号的,其实这个很无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来检测适配器型号的,其实这个很无聊。

那不插入笔记本,量得出19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插入笔记本,量得出19V吗?

可以啊,不插也有电压,没有电压就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