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345跳转的问题,求大神解决办法,

楼主(2013-06-10):
我的电脑打开2345导航,打开电脑第一次点浏览器不是我的主页,而是跳转到别的主页,但是只有一次,第二次就好了。求解决办法。
解决办法
电脑
浏览器

网友:
我给人装的电脑也有这个问题,改也改不会来。讨厌死了。

网友:
系统本身的问题,别人在封装的时候植入的

网友:
怎么改都改不回来,我知道是系统封装的问题,肯定是注册表的原因,求改的办法啊,

网友:
用魔方或者卫士清理恶意插件,然后把主页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