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不过内存,时钟,供电正常,复位0.2

楼主(2013-06-10):
H_CPURST#_R   1.3V   PLT_RST#_R  1.3V   VTT_POK  4V好像。VDDPWRGOOD_R  也正常  但是DRAMRST#0.3V左右。很纠结  内存的时钟  供电,正常。就是复位偏低。求解。连CPU复位都出来了,为何CPU没有内存复位? 这个管子摘下后D级为1.5V  说明是SM_DRAMRST#把他拉低。这个信号直通CPU。。。   求解。。。。

网友:
bios刷了三个了。

网友:
是啊,按道理U有复位了,其它应该也到位啊,说明桥也已经正常发出了复位。重查复位信号线路吧,是不是小元件不通。对着图一个个找吧,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 CPU是双核的还是I3系列的

网友A:
俺小白有个疑问-- PLT_RST#复位不是应该3。3V么-然后才有PCI,CPU复位 -复位不全-能跑码不 -

网友B:
CPU代换了吗?

网友:
换CPU哦,这玩意爱坏的

网友:
换过CPU了没有··

网友C:
换过CPU  不行就干北桥吧·

网友:
PLT_RST#_R  1.3V平台复位信号偏低!应该是3.3V

网友D:
lz接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E:
你先刷个bios试一试要是不行就换北桥吧

网友F:
感觉还是得从复位着手,看看pltrst#都去了什么位置,是不是后极拉低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还是得从复位着手,看看pltrst#都去了什么位置,是不是后极拉低导致。。。

pltrst#在cpu那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先刷个bios试一试要是不行就换北桥吧

桥的bios 和EC的bios都刷了。桥也加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接解决了没有啊

没解决 正在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小白有个疑问-- PLT_RST#复位不是应该3。3V么-然后才有PCI,CPU复位 -复位不全-能跑码不 -

它是通过750的电阻分压了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代换了吗?

换过了  换了个一模一样的  结果依旧。。但是非常怀疑CPU。。因为没啥玩意了吧?都查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过CPU  不行就干北桥吧·

哎  你说的我都搞了。。。咋整啊。。。

网友G:
PM_DRAM_PWRGD  看这个信号正常不      正常的话
既然复位都有   打下  DRAMRST_PCH   这个信号的阻值看看    或换个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座子对应脚打值看下是否空焊?

应该不会。应为有一点电压 不是完全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PM_DRAM_PWRGD  看这个信号正常不      正常的话
既然复位都有   打下  DRAMRST_PCH   这个信号的阻值看看 ...

PM_DRAM_PWRGD
正常。另一个倒是没测。我测测  谢了

网友:
平台复位3。3,这个太低了点

网友H:
复位偏低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复位偏低看一下

那个复位是正常的 因为3,3V被分压了

网友I:
先换UPU 试试 很奇怪的 感觉

网友:
可能是3.3v的控制电压没过,我有见过I3机时这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换UPU 试试 很奇怪的 感觉

换了一个  一样。。。纠结  因为那个机器也不亮。。

网友J:
PLTRST#都低了,说明是前级。你先确定电压好了么?从电源好信号查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PLTRST#都低了,说明是前级。你先确定电压好了么?从电源好信号查起吧。

PLTRST# 3.3V到cpu是正常的。因为经过两个电阻分压了。变成1.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