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ACHI硬盘不能被BIOS识别

楼主(2013-06-10):
日立 HDS5C3020ALA632 (2T)硬盘开机哗啦哗啦磁头不停运动,CMOS中看不到硬盘~~~~求解

网友:
硬盘坏了,去掉或者换一个试试。

网友:
哀悼一下,硬盘坏掉

网友:
硬盘或电脑,换台主机,还是找不到,硬盘不行了

网友:
那还用发帖么    磁头坏了

网友:
都哗啦啦了   没希望了

网友:
应该是挂了

网友:
换台主机试下,还有哗啦啦,应该是挂了

网友:
额,应该是挂了,看到大神说MHDD可以检测,就试了一下,结果发现 “红灯”全亮,没希望了~~~ 我身边的坏硬盘 基本都是东芝的,小日本良心大大的坏了......

网友:
我也有些东芝和日立的坏硬盘。看来日本的硬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