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REV4.1 独立显卡改集显的高手 出400

楼主(2013-06-10):
因本人技术问题,本来花屏的主板上BGA加焊了几次 故障一样,后取下主板发现掉点很多,现求高人帮改集显

网友:
联系电话18092543782
qq88653462

网友(2014-06-13):
你出550我直接卖一块一样独立显卡的主板给你

网友(2016-03-24):
这个改不了的,换主板吧

网友A(2016-08-18):
可以改不楼主  改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不楼主  改好了吗

这块板根本改不了集成的,独显的,只有双显卡的主板才可以改的,但是双显可以改成集显显示

网友:
好像K42JR改不了集显吧,楼主改了吗?

网友:
不是每一滴牛奶都叫特仑苏!!!!!不是每一个主板都可以改集显!!!!

网友(2016-12-29):
理论上是可以改,不会因为是单显卡而改不了,不过确实不知道如何改。双显卡的改集成其实比较简单。

网友:
TB上好板也就300,还出400改,醉了

网友(2017-03-07):
毫无意义还是叫客户换班

网友:
这板子改不了  换主板被 板子也不贵

网友:
我有块通电指示灯亮,但点不亮屏的K42J主板,没修过,50出,有朋友要吗?QQ:497121221

网友:
直接补点就好了。还简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