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下缺1.05V\ gateway350I

楼主(2013-06-10):
芯片是SC411   待机0.01  开机0.28 掉到0.11 , 测了下 内存电压有,1.5V 也有 1.05V 没有 CPU电压没有, 测U27,2脚VCCA 5.V 。15脚EN  2.23  13脚5.13V   12脚8脚无电压 ,断开L68 也没电压

怀疑SC411坏,1.5V 也是SC411 控制,互换后还是不好 1.5还是有  , 看条件应该可以了啊  为什么不出电压  郁闷 91xiu.com91修网_黑马维修网( www[1].tbenben.com)gateway w350DI

网友:
15脚电压略有点低正常是3V~3.3  在测下16脚   在就测测10脚和13脚电阻 和反馈电阻

网友:
EN一般有3.3v上拉,2.5有点低,查一下看看。再有就查一下有没有后级拉低,断开看看。

网友:
EN偏低 前面不是有个电阻量量两端 TON BST  还有9脚电压也没测吧 反馈 后极有短路没

网友:
SLP_S3#过来3.3吧?2V多偏低了,仔细查下外围的电路,反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南桥发出来的   加焊没好

R444的1脚也只有2V多吗?不可能吧?解释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R444的1脚也只有2V多吗?不可能吧?解释不通

1脚也是 2V多

网友:
把R444拆开,测下1脚电压,TON应该是从公共点过来的电压,如果1脚还是那么低,那不是这边问题,应该是前面了

网友:
查SLP_S3#去的所有地方,一个个断开,看是哪个拉低了,和SC411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主要查 VCCA  EN  VDDP  TON VOUT  FB脚  先en脚电压是有点低 在看是前级问题还是后级问题

网友:
修好了,忘了上来说了,是自举升压关联的二极管坏了  。。。

网友:
记得一款神舟的机子,这个二极管也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