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A4510笔记本进系统后4-5分钟断电

楼主(2013-06-10):
新蓝A4510笔记本进系统后4-5分钟断电,再按开机就进不了系统就断电了。有时开机不会显电流再1.6左右,显示的电流在1.88快1.9时才显示。bios刷过无果,大师们给点思路吧。小白白谢谢了

网友:
楼下解答~~

网友:
掉电跟BIOS不会有啥关系吧,这明显是散热的问题,风扇?散热片?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很有可能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显卡有问题了,不稳定造成的,但是较大可能还是散热问题,温度高了,掉电保护了

网友:
散热问题

网友:
看看主板上有什么容易坏的东西  如大电容 CPU滤波电容之类的   先处理好散热在换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