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F402网络交换机反复重启故障

楼主(2013-06-10):
请问各路大师,有谁维修过这种网络交换机?
通电后反复自动重启,电源为48V伏外置式配器供电,排除外部电源适配器问题。
内部采用48转3.3V电源模块,然后再用IC转2.5V、 1.8V均正常。
检查各路电源滤波电容,有个别的失效,予以全部更换,没有发现故障原因。
芯片晶振正常,而设备重新启动的条件在电源,复位和时钟这三点,均查不出原因,
维修陷入困境。

网友:
重新启动周期约30-40秒一次。

网友:
软件复位了吗,这个是带操作命令的交换机。

网友:
我什么也不懂进来看看,也帮不了你忙

网友A:
能把整个机器截个图吗?本人在TP上班,或许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把整个机器截个图吗?本人在TP上班,或许能帮到你

先谢谢啦。

F402是一个模块化的用户端接入设备,是PON无源光网络的终端接入设备(ONU),它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宽带光网络接入技术,建立用户网络中心,为用户提供各种丰富、多样化、个性化、方便、舒适、安全和高效的服务。
二、包装清单
•     F402主机         一台
•     RJ45 网线         一条
•     用户手册          一本
•     SC-FC光跳线       一条(赠送)
•     合格证            一个
三、产品特性
          1.接口特性:
             PON接口:
                  满足PON标准、SC/UPC  (1.25G 发:1310nm 收:1490nm)传输距离20公里
             以太网接口:
                   以太网端口8个 10/100Mbps、遵从IEEE802.3和IEEE802.3u
          2.技术特性:
                   主要完成的功能是数据接入,实现二层的数据交换和转发功能
          3.电气特性:
                   额定功率:10.8W
                   额定电流:0.9A
                    额定电压:12V

•双模取电,供电完善
支持本地双电源供电和远端POE反向供电两种模式,自动检测设备的供电模式和用户端口的供电状态,解决了设备本地取电困难的问题。
•绿色节能,安全可靠
无风扇,低功耗,绿色环保产品,体积小,重量轻,便于网络箱中施工,宽电压设计和高等级防雷击保护,适应酷暑严寒等恶劣环境部署。
•综合管理,运维轻松
FTTx统一网管运维,与其他网元操作一致,完善的远程管理功能,多种远程调测手段,无需到现场处理故障,简化运维流程,降低运维成本。

网友:
照片是网上找的,下周我可以将电路板,拍个照片发上来。

网友:
重点检查下复位开关电路看看,应该有短路的地方吧,我也是猜测,呵呵

网友A:
"检查各路电源滤波电容,有个别的失效,予以全部更换,没有发现故障原因"
48v转3.3V用的DC-DC,滤波和退偶电容很重要,问题可能就出在电源这块,有条件可以用示波器看下电源纹波大小。
如果空载正常满载立刻重启,基本可以确定电源问题。
另一个就是软件,这个几率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各路电源滤波电容,有个别的失效,予以全部更换,没有发现故障原因"
48v转3.3V用的DC-DC,滤波和退偶 ...

Dc-DC模块已替换排除,周边的电解电容有一个漏液、一个鼓包。
检查发现中兴这个交换机使用的电容品质一般,已经全部替换掉了。
本以为找到了问题所在,谁知道替换新电容后,故障依旧。
电源的波纹没有测试过,下周继续排查。

网友:
F402 我有  要不要卖台给你
   F401 F400 F411 F820 F821 我都有。

网友:
照片: 板上的电解电容全部都换掉了,本以为找到故障原因了,最后还是不断地重启.

网友:
不是很熟悉的话,换肉眼能看得见的,还是不行,这个问题可能比较难修。或者要有电路图一步一步排查。

网友:
刷新下行不

网友:
的确,没有图纸资料较困难,还在继续努力。

网友:
上周抽空继续排查,仍旧没有进展。

网友:
好多人在这里等你答案额

网友:
上周忙,没有时间继续查找故障原因.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最后还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2013-12-11):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最后还是电容的问题,
答案太让我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