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问题。

楼主(2013-06-10):
之前收到一块映泰P965 775主板开机没显示回来直接干北桥OK了  然后客户回去放用一段时间拿出来用说没显示 我直接上检测卡跑7F 7R  估计不过显卡了还是干北桥 来还是没反应 有时候插鼠标键盘上去能正常开机显示有时候又不显 这是什么问题呢 有大神能指点一下我这个菜鸟吗  还有就是一般回做桥做过两次做第三次或是更多次会不会损坏爆掉呢。。。

网友:
会    取下值求。

网友:
这个不好说,你拿下来重新植株看看,有可能是blos程序有问题了,刷一下blos,重复的做BGA对芯片肯定有影响,不建议一来就BGA,这样可能把问题扩大,查清楚了再BGA,这样对自己对客户都负责,不好找的问题就先刷blos,风险小

网友:
同意楼上的哥们儿的说法

网友:
好的 谢谢各位的意见   我试试看。。。

网友:
假若您真有把握是橋引起的故障,就要有心理準備隨時會回來......一般顯卡不過,也是橋的問題......

网友:
是啊 动过桥的主板 伤不起啊

网友:
3楼正解,求加好友

网友:
绯色天空 -2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