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C90P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3-06-10):
在出现在最后这个彩色箭头后从启 反复这样 之前好的就是放了一段时间没用,这是怎么个情况啊。。

网友:
感觉认不了硬盘

网友A:
已鉴定,硬盘问题,你现在应该连PE都进不了,或者进去很卡,把硬盘下了就可以进P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鉴定,硬盘问题,你现在应该连PE都进不了,或者进去很卡,把硬盘下了就可以进PE·······

可以正常进PE,也能认到硬盘,我分区做系统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知道,但是这个情况可以基本上确定是硬盘。硬盘有问题,但是也可以进PE,做系统,但是速度肯定有点慢,假如是这样,那么你就换个硬盘试试吧

网友A:
还有一个情况,去blos里改一下硬盘模式,在默认设置,在PE里把系统盘激活,这些都做了,还是有问题,就要考虑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情况,去blos里改一下硬盘模式,在默认设置,在PE里把系统盘激活,这些都做了,还是有问题,就要考 ...

同意这位楼主的思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