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1A 装独立显卡驱动就在WINDOS界面蓝屏

楼主(2013-06-10):
联想Y471A 装独立显卡驱动就在WINDOS界面蓝屏  驱动都换过官网的了, BIOS官网没有提供升级,win7 32 64 系统都试过。独显驱动卸了就正常进系统。。 我怀疑是不是显卡芯片的问题, 加焊了一样, 没有这个芯片换, 有修过朋友指点下吧!

网友:
如果XP系统也一样,肯定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或许可以装个正版的系统试试,,,还没必要动显卡

网友:
如果本子可以支持双卡切换。你把独显屏蔽掉装下啦!
在BIOS里面设置下。选择用集显

这也是一种比较安全的保守疗法。

网友:
  板子问题   我修过的这个问题很多的

网友:
装 xp好了

网友:
我也支持这种做法!如果实在不行应也是做显存,而不是做显卡芯片,因为装不上驱动的很多都是显存问题

网友(2014-12-07):
刚修好一台U11性能不良引起蓝屏0X00000116

网友:
换掉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 下次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