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一下双面贴片颗粒怎么搞

楼主(2013-06-10):
发现枪吹上面那颗,下面那颗也跟着熔了,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是ATI老显卡那种,拿BGA看能搞吧

网友:
那是多高的温度 和 多长的时间啊

网友:
我用380度,直接吹,凭感觉直到内存下来,不放心的话可以把反面贴个高温胶带。取下的时候还可以,焊颗粒对位置时刚始有些不太好对,我是看着其它颗粒对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