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黑屏后不开机维修经过

楼主(2013-06-10):
           用了三年的二手T400用着用着就黑屏死机了,不断重启,到网上搜了一下发现T400这机子显卡坏的几率相当高。于是我试着把显卡禁用了,呵呵,可以启动了。老机子不想再修了,就将就着用吧。没想,约莫过了一个月左右,又一次黑屏了,怎么启动都启动不了,我想这下完蛋了,不会显卡坏了带动北桥什么的挂了吧。这些大件坏了就真不好弄了,虽然自己在工厂做维修有经验(线路板按厂规不可以带进厂),但是手头上没有工具。哎!就这样忍着过了两天,还是女朋友先开口了,吵着要用电脑,那就硬着头皮来修吧。先百度搜索原理图以及一些不能开机的例子,把准备工作做好,工具方面一把10年前 30W 7八块钱买的外热式烙铁,一台数字万用表。OK,工具基本齐全,拆机,一动手不知道,好家伙T系列真不是盖的,愣是花了1个快2个半小时才把主板拆出了。然后接下来,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记录(记录着各个电压测试点和开机时序的测试点),对着板子挨个找,首先发现电感 L8 输出的VCC1R5A 这点测试点短路呈0欧,马上打开图纸搜索VCC1R5A给哪些地方供电,隐隐约约的感觉是北桥大件的问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沿着原理图的走向发现1.5V是给北桥供电的----难道北桥短路了?思考了一下,还是先排除外围电路简单一点的,随后跟着原理图先是断开L8排除了U29 MAX1540ETJ电源芯片和场管Q6 TPC8032H短路的可能性,再是用烙铁翘电容C541 330UF排除了大容量电容的不良,遇到些拆不了的小IC芯片就断开了供电电阻R464、R991等,排除一些小芯片的问题(线路板上没有标位号,可以通过原理图上的芯片引脚来找对应的元件),最后拿着板子看来看去还是回到了北桥,弄到此时已经到晚上11点困得受不了了,果断洗澡睡觉。第二天为了利用上班时间研究(工厂不能带线路板),用手机将北桥和外围一些没有确定的地方用手机拍下,呵呵,不知道是运气来了还是什么,惊奇的发现图片里边C1184电容颜色比较暗貌似氧化了,昨晚测量这个电容时也是短路,但是在北桥下面就没太注意。仔细的回想了下,该查的地方都看过了,就这块地方没有看过,并且这电容的颜色。。。。下班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将此电容拆下,拆掉后万用表测量1K左右阻值,顿时松了口气。接着装散热片接显示屏上电,呼呼呼风扇一转,屏幕一亮,到此板子修好了。。。

网友:
电容短路,,确实不太注意这些小东西

网友:
版主你太厉害了,我就修不好

网友A:
“网上搜了一下发现T400这机子显卡坏的几率相当高。于是我试着把网卡禁用了,呵呵,可以启动了。”
我真的很无语。。。

网友B:
你把网卡禁用跟显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了一下发现T400这机子显卡坏的几率相当高。于是我试着把网卡禁用了,呵呵,可以启动了。”
我真的 ...

?我确实没有修过T400,第一次黑屏后能进BIOS,但是散热片的温度很高,几分钟之后自动重启。和百度上显卡坏的现象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网卡禁用跟显卡有什么关系????????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显卡。我现在才看到

网友C:
显卡卡就禁了显卡也可以用?那个图我看了两遍没看出来那个电容有变色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卡就禁了显卡也可以用?那个图我看了两遍没看出来那个电容有变色呀。

T400是双显卡的,独立显卡坏了
电容的脚上锡,应该是白色的,现在一只已经变成黑色的了

网友D:
怎么禁用显卡
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禁用显卡
说说

百度复制的:

    进入 第一个  config   (一般在最上面)
      然后再找 Display 进入
    会出现四个选项   1  Default primary video device     【Internal】
                     2    Boot display device                      【Thinkpad LCD】
           点这个后面3   Graphics device               【Intergrated  Graphi    选这个只能够用集成显卡
                                              Discrete  Graphi          选这个只能够用独立显卡
                            选择这个就对了!   Switchable Graphi
                   注意最后这 4  OS detection for Switchedle Graphics    这个必须选择【Enabled】

网友E:
   这样你都能搞了,你让我们这些维修界的情何以堪!
      不过还是佩服楼主咯!不过像这种情况 直接烧鸡大法立马能见效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你都能搞了,你让我们这些维修界的情何以堪!
      不过还是佩服楼主咯!不过像这种情况 直接烧鸡 ...

烧机大法我用过,7年前就用过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主眼力不错

谢谢~
另外,我已经遇到两次贴片电容坏的啦。
一例是在在若基亚N78上边,故障是不开机
二例是SMT贴片机驱动板上边的,47UF的

网友:
换是我可能把北桥掀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设施 都能修电脑 不得不佩服啊

网友:
运气不错 还好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

网友:
我一般修理东西都是用相机拍照了保存。有时候拆开了没有配件,放的时间长了就忘了。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也以翻出来参考。

网友:
短路故障一般好查 ,烧鸡大法是最简单的。 修板 一看 二闻 三摸 确定故障了再动手 (不要一上来就动桥)

网友:
回20楼,手上没有电源,想烧也烧不了
手上只有一把烙铁和万用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了一下发现T400这机子显卡坏的几率相当高。于是我试着把网卡禁用了,呵呵,可以启动了。”
我真的 ...

还有这事情   估计你的机子是网卡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有这事情   估计你的机子是网卡坏了吧

呵呵,网卡坏了不会不启动的了,确实是打错字了,本人在网卡厂上班,习惯了不小心打错了。

网友:
有功底,修的不错

网友:
技术性不高 不过精神值得学习!!多拆 多练  多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
另外,我已经遇到两次贴片电容坏的啦。
一例是在在若基亚N78上边,故障是不开机

看来也是电子发烧友呀

网友:
楼主真厉害,佩服,烧机大法我还不会啊,怎么烧?我是个新手。

网友:
回27楼:板上哪组电压短路,就直接用可调电源对着短路的地方供电,然后迅速的用手摸有无发烫的元件,眼观有没冒烟等,包括有没烧焦的气味、、、、、

网友(2013-09-06):
楼主这都能修   可以

网友(2015-05-21):
误打误撞啊。。。

网友:
这个技术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