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接口变成1000M接口的方法

楼主(2013-06-10):
本人转帖,后果自负。】玩路由的人,对于刷Tomato再熟悉不过了,如今,著名的第三方开源固件Tomato USB下属的分支Tomato DualWAN于近日正式发布了他们的13.05.0041第二次修正版,下载地址已经放出(见文尾)。Tomato DualWAN表示,这次的更新将能够使那些刷过Tomato或DD-WRT固件的路由器由原来的单WAN口变成4 WAN口,而这一切不需要在路由器上增加任何硬件

版本更新说明

  刷了Tomato DualWAN之后转变出来的3个WAN口可以接有线网络也可以接无线网络,支持链路合并或智能路由。除了具备普通路由器的基本功能以外,还提供如下特色功能:

  带宽合并/负载均衡,可以将4条线路的带宽合并实现快速下载;
  智能路由,自动根据目标IP所属ISP选择最优线路,加快用户访问速度;
  QoS/IP限速,合理分配网络带宽;
  设备流量实时查看,了解每台电脑的流量状况;
  ARP绑定,可以阻止非法用户使用网络;
  IPID防电信网络尖兵;
  VPN(PPTP)服务器和客户端,可以将分布在不同地方的办公室组成一个局域网;
  支持Apple(Mac OS X)的NAT-PMP(UPnP的另外一种);
  BT脱机下载(路由器需带USB接口),脱机下载影片,你懂得;
  Samba服务器(路由器需带USB接口),提供文件共享功能;
  FTP服务器(路由器需带USB接口),搭建FTP功能;
  3G上网(路由器需带USB接口),插3G上网卡或者智能手机后,机器可变身3G路由器;
  上网通告功能。

#SPOT LIGHT# 以后,我们的文章会开辟精彩推荐SPOT LIGHT小栏目,旨在增强阅读性。

#技术应用# 其他相关文章

2014年起手机移动数据和Wi-Fi可无缝切换 -耳机原理可提网速 速度达400G/s --

版本更新历史

  2013-05-26 13.05.0041 第二次修正版发布
  解决BUG:修复第一版中“联机设备”页面打开缓慢的问题

  2013-05-22 13.05.0041 第一版发布
  解决BUG:[USB功能] 试图解决aria2 bt任务没流量15分钟后自动停止的问题
  解决BUG:[USB功能] 解决aria2 当路径选择为optware时,外置的aria2无法运行的问题
  解决BUG:[USB功能] 修复Aria2修改了BT侦听端口或下载分区后设置没生效的BUG(现在是修改这2项中任意一项后就强制重新生成配置文件)
  解决BUG:[USB功能] 修复点击下载aria2日志却把系统日志下载下来的BUG
  解决BUG:[USB功能] 解决13.03.0040版本 3G上网卡无法识别的BUG
  解决BUG:[断线检测] 修复断线的检测目标错位问题,BUG描述见:]
  解决BUG:[PPTPD] 修复PPTP服务器的用户管理中客户端办公网络子网掩码输入255.255.255.240,但是添加路由表时掩码变成255.255.255.24的BUG
  解决BUG:[OPENVPN] 解决VPN服务器在自定义设置中集中推送路由表时导致客户端路由表冲突的问题

  之前的BUG会导致Client1的局域网无法访问到Client1所在的路由器(192.168.2.1):
  Client1子网为192.168.2.0/255.255.255.0,当Client1收到上面的推送后会用route add -net 192.168.2.0再次添加路由表,添加之后就变成:
  192.168.2.0/24 dev br0  proto kernel  scope link  src 192.168.2.1
  192.168.2.0/24 via 172.16.3.241 dev tap11
  192.168.8.0/24 via 172.16.3.242 dev tap11

  修复BUG后则是:
  192.168.2.0/24 dev br0  proto kernel  scope link  src 192.168.2.1
  192.168.8.0/24 via 172.16.3.242 dev tap11

  功能加强:[DNSMASQ] dnsmasq 升级到2.66版本
  功能加强:[WEB] 物理端口状态正确显示千兆连接速率(橙色图标代表千兆)
  功能加强:[USB功能] aria2 升级到1.17
  功能加强:[USB功能] 脱机下载设置页面增加对BT侦听端口(范围为1025-65534)的有效性检查,对下载分区的有效性检查(不能为空)
  细节调整:[WIFI] 将WIFI的默认SSID改为dualwan,因为如果SSID是“wireless”那么苹果的IOS设备不会保存密码,每次都要重新输入[返回频道首页]

网友:
疯狂吧。狂欢吧

网友A:
本人是生产路由器的,100M网卡和1000M网卡硬件上都不同,100M是4个线,1000M是8根,怎么会刷刷固件就变1000M了

网友:
强大的固件啊

网友:
太强大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网友:
同样也是玩路由的,怎么差别就那么大呢

网友:
硬件不用改也行吗?

网友:
估计没有那么简单吧,试过的朋友说说情况。

网友(2014-02-18):
引用 网友A:
本人是生产路由器的,100M网卡和1000M网卡硬件上都不同,100M是4个线,1000M是8根,怎么会刷刷固件就变1000 ...

按照你的生产论点,笔记本台式电脑都不具备兼容你家生产的传输,我们有用到交叉传输所以你的1000M是无用的是不是这个性质,出于工程开发有4芯,跟八芯,标准的是四芯的采用的接法,8芯我们都用来交叉,目前咱经手的没有用过并行的,刷路由不管你是什么线的,只是人家的参数具备100M1000M,或更多的利用到硬件设备而已,出于在内网的传输只要缓存跟PC端具备,1000M是可以实现的,缺点也有无响应堵塞就算死机了,TP,水晶,华为,中兴等这些都存在突发性无响应端口堵塞或死机。端口堵塞的只是一个MAC地址硬件不能用,死机是所有设备,交换机也有的产品会遇上,只是交换机具备了唤醒释放,路由只能重启或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