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发热烫手

楼主(2013-06-10):
LG显示器发热烫手
本来高压有问题改了个通用的 就在后盖子上拿胶布沾着
客户拿走又拿回来说烫手  我试了一个小时却是很烫啊
大神们  我该怎么处理这个发热问题

网友:
仔细查一下灯管吧

网友:
是哪个地方烫手。说清楚。如果是电源板的话。检查12V5V是否有异常。如果是驱动的话发热的话。。换驱动板试下。如果还是过热的话那试着加个小风扇吧。如果是高压板引起过热的话检查负载是否过重。

网友:
灯管打火了,我有一台改的也是,三个角30度,一个向50度,拆了看,一角灯管打火,处理就好了,你不妨也测测温度先

网友(点评):
请教下,你是怎么温度的?求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
不清不楚。。。。

网友:
是哪个地方烫手。说清楚。

网友:
红外测温仪测试,哪里不对解决哪里

网友:
红外测温仪测,我修东西全测,用手太不安全了

网友:
那肯定发烫   高压本身就很烫你再用胶把他和后盖紧紧的挤压着   那必须得烫

网友:
就是通用高压板啊  我在旁边拿胶布在壳子上贴着呢  就高压板发热很厉害啊

网友:
再厉害也有个温度啊啥,你还是测测温,换块高压板试试了,再高,,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