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简单变宝

楼主(2013-06-10):
好久没发贴了,今天心情好。
CF260,已经使用1.5年
刚刚用配送最大的风嘴改为下风嘴,
做大桥轻松取下。
改装超简单,

1,中间转一个螺丝孔,
2,找个长螺丝,螺母做顶板。
好拿块G41主板试掉一空点

取下的北桥颜色没什么变化无一掉点

桥上电容正常,无短路。

网友:
上个图就好了。原来是没等急。

网友:
不太明白废物简单变宝是什么意思.是260还是什么?

网友:
呵呵  要不是楼上问了还真难理解

网友A:
技术这么差啊?手工练练吧。。。

网友B:
上边的大风嘴也经常会用到,怎么到您那里就成了废物了?将改装到下面去!

网友:
呵呵 ....没必要的事啊..

网友C:
干嘛要改啊,直接买一个大的下风嘴不就行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干嘛要改啊,直接买一个大的下风嘴不就行咯

小妹你去买送我几个,我也可以送同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边的大风嘴也经常会用到,怎么到您那里就成了废物了?将改装到下面去!

我这是活动的上下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技术这么差啊?手工练练吧。。。

小朋友,你技术可牛了,一天秒多少机???

网友:
他意思是CF260没有那个顶柱,加了一个长螺丝而已。xxxxxx机器配都有那个下风嘴顶柱。防板子变形对不

网友:
这样改装  好不好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妹你去买送我几个,我也可以送同学的!

我家的CF280T,上下风嘴是一样大的,你说改来改去有什么用?最大那个上风嘴是可以盖住G200芯片的,刚好下风嘴也是。

网友:
没必要改吧,上下风嘴都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朋友,你技术可牛了,一天秒多少机???

说来惭愧,同事都叫我“秒杀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