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3-06-10):
版号 ms-n570t      此版不触发 测量各个供电都有  3vsb正常 条线帽正常出发排阵0.07v 不正常 跑线  经过三极管直接连旺627ehg 68脚  量io68 脚电压0.2v也不正常  量电压是不小心把68  67 脚短接  机器出发了  之后发现 给io 68脚 高电压 就能开机 而且正常跑马   乱了 没思路了  把io拆了   故障依旧   把三极管拆了  68   和开机排阵电压正常  怀疑三极管坏 把io上好 电压还正常  把io 68脚接地   正常1-0-1 能开机 可是这个没反应   上三极管 电压有拉低了 以为io吹坏了 换了一个同型号的还是不行   没思路了  请各位大侠 帮帮忙 是什么问题   nv单桥 二代板子

网友:
三极管b接排针c接68脚  e接地  因该是pnp的吧 低电平导通

网友:
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量一下3VSB正常不

网友A:
IO控制开机电路那块的问题,仔细查查就查得出来,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查查南桥看有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控制开机电路那块的问题,仔细查查就查得出来,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您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还拍照片了 怎么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3VSB可以在PCI A14脚可以量到吧

a14有电压w 8362768是接触发排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接开机触发排针吗 是IO的 PSON这个引脚吧

Pson  72   zhe ge  cuo bu liao ba    61     gongdian   68   67   73   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