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 hpa疑惑

楼主(2013-06-10):
教程上说用hpa的时候,是从后面剪切,剪切的容量是舍弃掉的,我试的,硬盘是40G的,剪了4G,硬盘应该还可以认出36G,可是我的硬盘就认4G,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硬盘

网友:
你理解错了,HPA成几G就是几G!

网友:
留下多少,就输入多大的LBA

网友:
切盘用百分比算比较方便。用最大的Lab X 你想保留的比例,把那个新Lab(小于等于最大Lab值,也就是MHDD上边中间那值)添进去就OK了。
楼主想必是理解反了。